电阻器的噪声电动势

楼主(2020-05-21):
电阻器的噪声电动势在一般电路中可不予考虑,但在弱信号系统中则不可忽视。

  电阻器的噪声电动势是由热噪声和电流噪声两部分组成的。线绕电阻器的噪声只限于热噪声,而薄膜电阻器除了热噪声外,还有电流噪声,这是因为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导体微粒间产生不规则的振动,便电阻值产生起伏变化,从而对流过电阻器的电流起到了调制作用。

  通常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的噪声及噪声电动势较小,而合成膜电阻器和实芯电阻器的噪声及噪声电动势要高得多。对于接收电路的高放级和高增益的前置放大级以选用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为好。

网友:
通常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的噪声及噪声电动势较小,而合成膜电阻器和实芯电阻器的噪声及噪声电动势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