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高频特性

楼主(2020-05-21):
电阻器在高频场合中使用时,必须考虑电阻器固有电感和固有电容的影响。此时电阻器的等效电路相当于一个直流电阻地与分布电感LR串联,然后再与分布电容CR并联,如图1所示。

  一般情况下,非线绕电阻器的高频分布参数较小,LR为0.01-0.09μH,CR为O.1-5pF。线绕电阻器的高频分布参数较大,CR为几十皮法.

网友:
线绕电阻器的高频分布参数较大,CR为几十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