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直标法

楼主(2020-05-21):
    直标法就是将电阻器的类别、标称阻值、允许偏差及额定功率等直接标注在电阻器的外表面上,如图1所示。

      图1电阻器规格直标法实例

      图1(a)表示标称阻值为20kΩ、允许偏差为±0.1%、额定功率为2W的线绕电阻器;图1(b)表示标称阻值为2kΩ、额定功率为4W的线绕电阻器;图1(c)表示标称阻值为1.2kΩ、允许偏差为±10%、额定功率为0.5W的碳膜电阻器

      直标法标志电阻值的单位标志符号见表1。

      表1标志电阻值单位的标志符号

      直标法一般用数字和单位符号直接地标称电阻值并标志在电阻器上。还有的用数字和单位符号组合在一起表示,文字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整数阻值,文字符号后面的数宇表示小数点后面的小数阻值。例如电阻器上标志符号 "R33"表示0.33Ω;"6k8"表示6.8kΩ。文字符号组合标志电阻器标称阻值实例列入表2中以供参考。

      表2用文字符号标志电阻器标称阻值实例

网友:
    直标法一般用数字和单位符号直接地标称电阻值并标志在电阻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