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电路求解一下

楼主(2020-05-21):
(图片)

网友A:
    有问题哦,GD -4.5V就导通,G级最高只能+8V。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的应用场景是怎样的?单个电路图不方便分析。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固态继电器接法。两管共栅极、共源极,沟道同时导通、关断,导通时沟道电阻是两管Rds-on之和(一般几十毫欧),关断时两管的寄生二极管互相顶死,不会形成导电通路。+12V提供栅极控制电压,当它为零时,栅极相对源极为负电压,当它为+12V时,栅极相对源极大约有+5.9V电压,足以满足沟道完全导通条件。
更正:感谢Pornlin的指正。上面分析没注意到MOS管是P沟道的,所以控制逻辑应该正好反过来。

    “你说的对。我没仔细看原理图,以为用的是NMOS管。谢谢指出。

两种极性管子都可以用相同接法做成固态继电器,不同的是控制逻辑反过来。 楼主的电路,当+12V控制电压为0V时,电路导通,当+12V控制电压为+12V时, 电路截止。”

网友:
    Q1:隔离作用,相当于二极管;Q2:开关作用,VGS<VT<0时导通,图中VGS>0,Q2无法导通.

网友:
    看看大神的解释

网友:
    好厉害的电路

楼主:
    用于:5.0V后面接的是LDO,在外部有12V供电时用12V供电断开V_USB供电,在没有12V时用V_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固态继电器接法。两管共栅极、共源极,沟道同时导通、关断,导通时沟道电阻是两管Rds-on之和( ...

没记错的话这两个是PMOS,当为+12V时,Ugs=5.9V 应该会把两个管子都关断。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的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于:5.0V后面接的是LDO,在外部有12V供电时用12V供电断开V_USB供电,在没有12V时用V_USB

基础不牢,就怀疑在控制导通的情况下,由于寄生二极管存在,MOS的D漏极S源极是不是双向导通通过电流的。目前看来在耗尽层减少形成导电沟道后是可以双向流通电流的。具体压降和损耗这个不会分析。

网友C:
    当没有12V的时候,Q1体二极管先导通,此时S极电压5V,G极电压0V,Vgs=0-5V=-5V,Q1和Q2的mos管都开始导通,V_USB给+5.0V供电。
当有12V的时候,Q1体二极管先导通,此时S极电压5V,G极电压=12*100/(100+10)=10.9V,Vgs=10.9-5=5.9V,Q1和Q2的mos管都关闭,V_USB不给+5.0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哦,GD -4.5V就导通,G级最高只能+8V。

看AO3415规格书中的Vgs极限电压范围是-8V~+8V,图中电路参数应该没有超过这个极限(Vgs为-5V或+5.9V)。12V用两个电阻分压应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区的裕量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础不牢,就怀疑在控制导通的情况下,由于寄生二极管存在,MOS的D漏极S源极是不是双向导通通过电流的。 ...

MOS管是否导通,应该只是受GS电压控制。DS之间的电流方向是没有关系的。事实上用PMOS管做的防反电路就是让电流从D流到S。可以把MOS管考虑为一个Rds阻值受Vgs电压非线性控制的电阻模型。

网友:
    至于为何此处需要用两个Pmos管,而不是只用Q2一个来实现5V的控制呢?如果没有Q1,在12V存在的情况下,整机设计中我猜大概率会由12V生成+5.0V,这样+5.0V会由Q2的体二极管给V_USB(有可能是接了外部电池)反向供电,而加上了Q1,就能阻断电流,解决这个反向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一个是开关,一个是二极管防倒灌

网友:
    仅从电路上分析:
    1. 12V没电,V_USB或 5V任意一个有电都会导致另一端有电,就是一个双通啊。
    2, 12V有电,Q1,Q2通道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记错的话这两个是PMOS,当为+12V时,Ugs=5.9V 应该会把两个管子都关断。

你说的对。我没仔细看原理图,以为用的是NMOS管。谢谢指出。不过两种极性管子都可以用相同接法做成固态继电器,不同的是控制逻辑反过来。

楼主的电路,当+12V控制电压为0V时,电路导通,当+12V控制电压为+12V时,电路截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没有12V的时候,Q1体二极管先导通,此时S极电压5V,G极电压0V,Vgs=0-5V=-5V,Q1和Q2的mos管都开始导通, ...

版主您好,没有12V 的时候Q1体二极管先导通,这个是怎么解释呢?由于这两MOS 是共源极,我认为没有12V 的时候,Q1 ,Q2体二极管都导通了呀。

网友E:
    为什么要用两个管子啊,用一个不行吗?用一个5V压降还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两个管子啊,用一个不行吗?用一个5V压降还小点?

可以看下1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您好,没有12V 的时候Q1体二极管先导通,这个是怎么解释呢?由于这两MOS 是共源极,我认为没有12V 的 ...

MOS管要导通就要满足Vgs超过阈值,Q1的体二极管不先导通的话,S极就是悬空了吧,Vgs就无法确定咯。

网友:
    P沟道没试过,N沟道应该是实现理想二极管的功能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有隐患的。尝试分析一下啊,假设这是一个二选一的供电电路,USB插入或者12V插入都可以供5.0V,如果同时插入的话优先用12V供电,把USB通道关断。
    AO3415的VGS范围±8V。
当12V插入,MOS管基极分压得到的电压是10.9V,此时按正常分析,无论是否插入USB,两个MOS管的S极都能得到5V,GS压差是10.9-5=5.9V,一切正常。
但是,假设USB没插入,只有12V插入了,而12V转5V的电源转换电路有异常,导致两个MOS管S极的5V没有出现,那么GS压差是10.9V,MOS管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有隐患的。尝试分析一下啊,假设这是一个二选一的供电电路,USB插入或者12V插入都可以供5.0V,如 ...

    AO3415的VGS范围之所以是±8V, 而不是+/-20V,是因为内部有栅极保护二极管、其保护动作的电压阈值是±8V。楼主所贴电路,驱动电压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超过8V,然而这个电压是经过近10K电阻接入栅极,保护动作电流只有零点几毫安,不会烧毁任何器件,绝缘栅更因为受到内部二极管保护安然无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O3415的VGS范围之所以是±8V, 而不是+/-20V,是因为内部有栅极保护二极管、其保护动作的电压阈值是±8V ...

“然而这个电压是经过近10K电阻接入栅极,保护动作电流只有零点几毫安,不会烧毁任何器件,绝缘栅更因为受到内部二极管保护安然无恙。”
请你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MOS管内部的保护二极管,是接在G和地之间,还是接在G和S之间?我说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电路中,它是如何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然而这个电压是经过近10K电阻接入栅极,保护动作电流只有零点几毫安,不会烧毁任何器件,绝缘栅更因为 ...

    MOS管内部应该是没有“地”这个管脚或位置吧。估计版主说的是这个G-S极之间的保护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OS管内部应该是没有“地”这个管脚或位置吧。估计版主说的是这个G-S极之间的保护管。

    哈哈,还真有人科普啊。你也是版主,那你同意那位版主说的吗?这个保护管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哈哈,还真有人科普啊。你也是版主,那你同意那位版主说的吗?这个保护管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我只是打酱油的。随便说点个人看法。
按照楼主的电路,和你设置的特殊条件,只有+12V存在,+5.0V和V_USB都没有建立.1,不考虑5V与地之间的电路等效电阻,也就是5V电源完全悬空,那么S极应该也是悬空状态吧?此时G、S、D三脚电压基本相等,应该没有电压差,自然也没有超限的问题。

    2,假设5V与地之间的电路有一定的等效电阻,比如100K欧,S极-Q2体二极管阴极-Q20体二极管阳极-D极-100K电阻-地,此回路电流极小,所以电压差极小,S极基本与地等电位,会存在Vgs=-10.9V超过-8V的问题。

    3,在G和S之间加一个齐纳稳压管(8.2V)来模拟前文所说的MOS管内置保护管,仿真结果看,Vgs是被钳位在一个比较低的电压-1.68V(实际电压应该与稳压管和限流电阻的参数有关,我这里是随便找了一个)。

    所以,我的初步看法是,如果MOS管的确内置有G-S稳压保护管的话,G极前面又有限流电阻,应该是可以做到防止Vgs超限。
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只是提出一个仿真验证方案,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大家可以一起思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打酱油的。随便说点个人看法。
按照楼主的电路,和你设置的特殊条件,只有+12V存在,+5.0V和V_USB ...

    仿真?我只相信数字电路的仿真,不相信模拟电路的仿真。哈哈提一句,这里由于有一个12V转5V电路,这个5V与地之间的电阻大概率是存在的,反馈电阻几十K欧,一百多K欧,都有可能。
那么在有各种漏电流的情况下,这个S极是否算悬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仿真?我只相信数字电路的仿真,不相信模拟电路的仿真。哈哈提一句,这里由于有一个12V转5V电路,这个5V ...

有各种漏电流的情况下,形成回路,G-S之间的稳压管就可以起作用了。这个不需要仿真就可以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各种漏电流的情况下,形成回路,G-S之间的稳压管就可以起作用了。这个不需要仿真就可以看出来吧?

    很好,漏电流是多少?稳压管雪崩需要的电流是多少?VBR定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而这个电压是经过近10K电阻接入栅极,保护动作电流只有零点几毫安,不会烧毁任何器件,绝缘栅更因为 ...

    你的确看图比我仔细,我没注意到楼主应用电路中源极悬空这个特点。这里更正一下,控制电压为+12V、V_USB输入为0V 的情况下,因源极悬空,AO3415内部的栅极保护二极管不会发生击穿保护动作,栅极G与漏极D之间会保持大约10.9V电压,源极S因为悬空,其电压会保持在栅极电压附近并略低于栅极电压。

显然这种条件下电路和器件是安全的,不会有任何元件击穿。

    AO3415数据手册规定的Vgs范围+/-8V是栅极保护二极管动作电压决定,楼主应用电路中不存在Vgs超过该范围的状况,也不存在超过AO3415任何其它极限参数的状况,所以这个电路并不存在所怀疑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