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面的標示

楼主(2020-05-21):
無鉛
ROHS
禁投垃圾桶

請問這些標示要如何添加?
有現成的可以套用嗎

网友:
在PCB板添加自己想要的LOGO,给自己的电路板添彩,看起来很炫。第一步是在网上任意找一张图片,将图片处理成单色的,否则软件会报错。将图片处理成单色的方式有很多,在此介绍两种常用的,第一种是利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使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图片,点击属性,里面的选项选黑白点击确定,将处理好的图片另存为BMP格式,BMP选项文件格式选择windows,深度选择1位。使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还可以很简单的改变图片的像素、长度及宽度。第二种方法就是利用常用的Photo Shop CS软件,使用Photo Shop CS软件打开我们要添加的图片,在工具栏中选择图像里面的灰度,然后在选择图像里面的位图,弹出的选项里可以修改像素等,点击确定后将处理好的图片另存为BMP格式,BMP选项如上。
  第二步加载图片,打开Altium designer 6.9点击DXP→Run Script..点击Browse打开路径找到PCB Logo Creator内的工程文件点击OK,点击Load加载处理好的BMP文件,Board Layer是LOGO所在的层,选择Toplayer(顶层),Image size显示图片尺寸,Scaling Factor是倍数可以设置图片大小,点击Convert就处于转换中,需要一些时间,转换后软件会自动新建一个PCB文件在PCB中就可以看到LOGO在顶层的效果,如果需要更明显就将LOGO转化到丝印层,如果需要建立自己的LOGO库就新建PCB库将LOGO复制到PCB库中。
  用上边这种方法自定义LOGO不容易控制LOGO的大小,自己利用上文的方法制作成PCB库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改变LOGO的尺寸,我们可以通过把自己想要的LOGO制作成字体文件安装到系统中,这样我们就能使用添加字符串命令添加自己的LOGO了。第一步需要下载并安装字体制作软件“Font Creator Program 4.1”,打开软件以后“新建”字符集中选择“符号(记号,符号)”,在“字体家族名称”中输入自己想定义的名字点击“确定”。在弹出的界面双击左上角第一个蓝色的框,然后弹出对话框,删去黑色的边框和底板(此处要删除两次),然后点击“工具”,选择“导入图像”后在导入图像对话框点击“载入”选择自己想要的LOGO图片打开后点击“生成”。右键点击界面左上角蓝色框选择“标题”在“ISO映射”前打钩然后选择“属性”选择“映射”在对话框的平台处选择“Microsoft符号”格式为“分割映射到δ值”点“选择”弹出“添加字符到字模索引映射”对话框,在块中选择“Basic Latin”(基本拉丁文),在字符下选择“DIGIT ZERO”(数字0)这就是设置输入0就出来你设定的字体。将保存的文件拷贝到电脑系统C\WIDOWS\Fonts目录下,在Altium designer下打开PCB文件放置字符串,在Text栏输入刚定义的0,Layer选择自己想要的层,Font下选择TrueType,在FontName项选择刚安装好的字库,确定后就会显示自己制作的LOGO了。

网友:
有的是让板厂给加的,包括板厂的信息

网友:
    我们直接做了一个LOGO,放在库中,需要时,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