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ED灯可以并联吗

楼主(2020-05-21):
两个LED灯正极接VCC。负极接一个IO口,当IO为0时,两个灯都点亮,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先不说LED并联均流等问题,如果接在同一个I/O口,流MCU的pin脚的电流应力能不能满足要求。可以尝试使用两路三极管+LED方式,但这时候需要评估MCU的pin脚输出电流的能力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就是一个IO控制LED,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建议用三极管控制

网友A:
类似于这种,需要一个三极管来控制,LED需要串联电阻限流.但是这种情况是IO口为高电平1时LED点亮.

    你说的那种也可行,那必须MCU的IO口支持大电流.要去查询下MCU的芯片手册.

网友(点评):
LZ看这里就明了了

网友:
    可以的,加限流电阻就好了,限流电阻取值要合适,不能超过I/O口允许的灌电流值

网友:
    LED并联的问题在于,LED的正向压降会有差异,导致电流分配不均,进而亮度不均甚至过流损坏。直接用IO的问题,IO拉低时,VCC电压全部加在LED上,而VCC不可能正好等于LED的Vf,所以串联限流电阻是必须的。所以最好的做法是LED分别串联电阻后再并联。最后就是看IO的驱动电流能力了,不足的话就要加比如反相器驱动。

网友:
    驱动电流能力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种,需要一个三极管来控制,LED需要串联电阻限流.但是这种情况是IO口为高电平1时LED点亮.

请假下,这么多路二极管,mos管会不会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假下,这么多路二极管,mos管会不会发热厉害

每路的限流电阻是1K,那么在5V供电的情况下,每路的电流也就不到5mA,准确计算=(5V-Vf-Vce)/1K,乘以总路数,那么总电流就可以算出来了,几十mA的电流,用一般的三极管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种,需要一个三极管来控制,LED需要串联电阻限流.但是这种情况是IO口为高电平1时LED点亮.

楼主要IO=0的时候点亮,你应该用个P管

网友:
    P管控制一般用的少,担心驱动能力不够还可以换mos管

网友:
    你可以用三极管驱动MOS做开关,控制电压,电打开两个就亮,不打开就不亮。

网友C:
    兩個led要同色,要不然會有vf值差異,電流獨走一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兩個led要同色,要不然會有vf值差異,電流獨走一邊。

    同型号的LED都有Vf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型号的LED都有Vf差异。

除Red外的LED Vf值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Red外的LED Vf值較高。

随便找一个LED的规格书看看。Vf的规格定义范围相当大。
以至于采购同一个LED型号往往还要注意看一下其厂家筛选分类后贴的标签(亮度、Vf、色坐标等)。

网友D:
    rank分得越细,才能把LED的VF一致性控制得相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rank分得越细,才能把LED的VF一致性控制得相对比较好。

本司的警示燈產品都只用Cree的LEDVF值的誤差如下。
以往的經驗,Red LED的並聯前須加電阻串聯再並聯,雖消耗些功率,但保證電流不偏邊。給您參考。Thx.

楼主:
    谢谢大家!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假下,这么多路二极管,mos管会不会发热厉害

    发啥热?那么多1K电阻呢

网友:
    一般MCU 最大IO输出20mA  还是特定的IO口才能输出这么大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种,需要一个三极管来控制,LED需要串联电阻限流.但是这种情况是IO口为高电平1时LED点亮.

    太明白了。

网友:
    虽然我不懂  来赚个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