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OUBLE-SHOOTING

楼主(2020-05-21):
TROUBLE-SHOOTING

1、DEK机Y1箱内EUROSYS卡坏
注意:
X1=X2,X3=X4
X1,X2 PCB是X3/X4增加了几个器件
要注意跳线
要注意地址
要注意软件版本
换板后要DOWN LOAD MINT
2、错误现象:AXIS 0、1、2、3ERROR
两块板EPROM版本不同,
同时卡X2坏 设备维修
X14卡坏
3、故障现象:FRONT SQUEEGE TIME OUT
处理措施
将X14/15交换,故障转移
换卡
安全设置密码限制使用权限
进行操作前各轴回到HOME位置
使用时需要严格按照MANUAL操作
作用
可以单独检查各轴运动状态
可以了解各感应器的状态
可以进行RAIL高度设置.

网友:
可以了解各感应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