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检查开关电源故障都有哪些好方法?感谢!

楼主(2020-05-21):
请教大神,检查开关电源故障都有哪些好方法?感谢!

网友:
1、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的原因

这种情况是由于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所致,证明的方法是:测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容关机后的电压,若为300V之后缓慢下降,则说明开关电源确未产生振荡。

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的原因有:

(1)开关管集电极未得到足够的工作电压。

(2)开关管基极未得到启动电压。

(3)开关管正反馈电路元件失效。

2、检修方法与步骤

(1)测开关管集电极电压为0或低于市电1.4倍,检查交流220V输入电路及整流滤波电路,若集电极电压正常,则检查开关管b极电压。

(2)测开关管b极电压或者在关机瞬间,用指针万用表R x 1欧挡,黑笔接b极,红笔接整流滤波电容负极(热地),听电源有启动声音,说明电源振荡电路正常,仅缺乏启动电压,是启动电阻开路或铜皮断。若无启动声,在测be结后,迅速将表转到电压档,测c极电压是dpurlhx

否快速泄放。若是,说明开关管及其放电回路均正常,正反馈电路存在故障,包括反馈电阻、电容、续流二极管、正反馈绕组及其开关管故障。若c极电压仍不泄放,说明开关管及其回路有开路故障或b极有短路接地故障。

网友:
首先应观察电源保险管是否损坏。如保险管损坏,不能急于更换,必须要先检查电源是否存在短路现象。方法: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试电源保险管后的交流端(测试点一),其正常电阻应在数十千欧姆以上,如电阻为零,则说明电源存在交流短路现象。另外,我们还应重点检查电源的交流滤波电容是否损坏;同时如果有压敏电阻的话,还应检查这一电阻。
如上述测试结果正常,我们接着应检测电源的四个整流二极管(测试点二)。在正常状态下,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数k(用万用表×1k挡测试),反向电阻接近无穷大。如发现测试结果不正常,则需更换。顺着排查下来,接着要做的是测试电源的直流电阻这一部位(测试点三),其正常电阻也在数k,如电阻为零,则说明存在直流短路。造成直流短路的原因比较多,像滤波电容短路性损坏、电源振荡管损坏,振荡集成块及外围电路部分损坏都可能造成短路现象。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更换电源振荡管之前,必须确定振荡集成块及外围电路正常,否则会造成电源管的再次损坏。

排除了开关电源上述问题后,说明故障大多存在于振荡控制电路、采样反馈电路或负载上。这时,我们应先检查振荡集成块的供电电路是否正常(测试点四),其正常的电压应该在10V左右(特别提醒:由于测试电压应在通电情况下进行,而电源板上有高压的市电,因此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不可尝试直接触摸电源的任何部分)。

如该点无电压或电压很低,首先要检查降压电阻是否损坏;其次再检查振荡集成块和其外部的供电电路是否正常。如外围电路未发现故障,建议更换振荡集成块。当然,有时候电源不能正常输出电压也有可能是由于负载短路使电源保护造成的。对这款电源而言,我们只须将输出线拔除,检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测试点五),即可确定故障部位。前面的故障排除后,最后还应该检查反馈电路部分,一般来说这部分故障主要集中在光电耦合器和其放大电路上,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