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函数的返回值可以是一个元胞数组吗?

楼主(2020-05-21):
matlab函数的返回值可以是一个元胞数组吗?
例如function [a, b, c] = test()
其中a,b,c是三个长度不同的矩阵,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就得用一个元胞数组吧?
请教大神,应该怎么定义这个函数的返回呢?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接返回就行了,a,b,c三者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返回就行了,a,b,c三者没有关系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