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需要的pin pair怎么删除

楼主(2020-05-21):
(图片)

网友:
    不能这么加到match group里面的,要先创建pin pair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pin pair(注意是pin pair 不是net)

网友:
    选中右键delete

网友:
    顶一顶    希望大家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
    这些都是xnet,不要直接整个xnet绑match group,要么生成pin pair再绑match group,或者创建拓扑绑match group

网友:
    这是自动生成的,和右边的all drivers有关(所有连接生成pinpair),不能删除(或者说删除match,就删除pinpar了,他们是共存关系),可以尝试选另外两个选项看看是否能满足要求
如果不能则需要使用手动创建pinpai  或者通过x-sigal创建

网友:
    先创建pin pair或者拓扑在match group,不要整个net直接加,这些都是xnet

网友(2022-03-22):
    我也疑问这个pin piar怎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