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x-7芯片vivado仿真器始终连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21):
win10 64位系统Vivado里点auto connect就报错,Targets(s) ", jsn1jsn-DLC9LP-00000000000000" may be locked by another hw_ser,仿真器是DLC9G。不过我用别人的DLC10的仿真器倒是可以连接上。

楼主: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DLC9G是支持Artix-7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DLC9G是支持Artix-7的

连接软件是Vivado还是iMPACT?
01.理论上讲哪个软件都可以。
02.关闭所有的连接软件,然后只打开一个,尝试连接FPGA。(多个vivado或者多个iMPACT进行连接时,概率性出现你描述的硬件连接错误)
//-------
如不能解决,请尝试截图/复制错误信息(不要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软件是Vivado还是iMPACT?
01.理论上讲哪个软件都可以。
02.关闭所有的连接软件,然后只打开一个, ...

连接软件是vivado,我就只开了vivado没开ise,impact,错误信息就是Targets(s) ", jsn1jsn-DLC9LP-00000000000000" may be locked by another hw_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