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运行后闪退:the modelsim is existing with code 7

楼主(2020-05-21):
可以运行小的程序文件,运行大一点的仿真文件就会出现上诉闪退问题,换了两台电脑都是如此,其中一台电脑之前用是好使的,但不知道怎么现在就不行了,不管是标准版还是破解后的pro版本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头疼,安装网上的方法都不好使,Ծ^Ծ,,经过步骤检查,是在run -all命令时会导致闪退。。。。期待大佬的帮助

网友A:
不知道你写的代码fifo读写信号有没有和clk同步,没有同步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写的代码fifo读写信号有没有和clk同步,没有同步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

没有用到fifo,关键是我的这个程序文件在学校写的,确定没有问题,昨天让我同学验证了,没有问题,她的modelsim可以运行不会闪退

网友(2021-07-13):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搞了半天也没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