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自动焊锡机虚焊的问题方法

楼主(2020-05-22):
        虚焊一般是指在焊接过程中看上去焊点还可以,实际上焊接时不捞的或是透锡量不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烙铁头在焊盘上的停留时间不够或是温度过低造成的。因此我们只要延长烙铁头的停留时间或是升高温度就可以解决。

        1、吹气,进而保持烙铁头部的清洁

  因为通电的自动焊锡机烙铁头头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其表面很容易氧化或烧死,使烙铁头导热性能变差而影响焊接质量。因此,为了能提高烙铁头的寿命,设置自动吹气功能。可用湿布或湿海绵擦烙铁头上的杂质,温度过高时,可暂时拔下插头或蘸松香降温,随时使烙铁头上挂锡良好。

        2、焊接时间要控制好,不能过长

        焊接时间的恰当运用也是焊接技艺的重要环节。如果是印制电路板的焊接,一般以2~3S为宜。焊接时间过长,焊料中的焊剂完全挥发,失去助焊作用,使焊点表面氧化,造成焊点表面粗糙、发黑、不光亮、带毛刺或流动等缺陷。同时,焊接时间过长、温度过高,还容易烫坏元器件印制电路板的铜箔。若焊接时间过短,又达不到焊接温度,焊锡不能充分熔化,影响焊剂的润湿,易造成虚焊。

        3、上锡时需注意的事情

        若焊件和焊点表面带有锈渍、污垢或氧化物,应在焊接之前清理干净,才能给焊件或焊点表面镀上锡。

        4、焊接点凝固的过程中,切记不要用手触碰焊接点。

        焊接点在未完全凝固前,即使有很小的振动也会使焊点变形,引起虚焊。因此,在烙铁头撤离之前对焊接件要予以固定,如用镊子夹持,或烙铁头撤离之后快速用嘴吹气,采取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缩短焊点凝固的时间。

        5、焊接的温度要适当,不能过高、不能过低。

        为了使温度适当,应根据电子元件的大小选用功率合适的自动焊锡机,当选用的自动焊锡机的功率一定时,应注意控制加热时间的长短。当焊锡从烙铁头上自动散落到被焊物上时,说明加热时间已足够。此时迅速移开烙铁头,被焊处留下一个圆滑的焊点。一般烙铁头的温度控制在使焊剂熔化较快又不冒烟时为最佳焊接温度。

        6、烙铁头撤离注意事项

        当一个焊接点完成焊接时,烙铁头撤离角度的选取也是尤为重要的。当烙铁头沿斜上方撤离时,烙铁头上带走少量的锡珠,它可形成圆滑的焊点;当烙铁头垂直向上撤离时,可形成拉尖毛刺的焊点;当烙铁头以水平方向撤离时,烙铁头可带走大部分锡珠。

        总结:避免虚焊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做好焊前清理工作,清理最好不要用焊锡膏,因为它含有酸性材料,有可能以后会腐蚀电子元件引脚,造成虚焊。清理掉氧化物后,给焊面先上锡,再焊接就容易了,也不易产生虚焊。还应在电子元件的引脚上挂上锡,并掌握好焊接时间,这样才能保证锡焊质量,从而保障整个电路板的质量。

网友:
烙铁头撤离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