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开机流程

楼主(2020-05-22):
波峰焊开机流程

电脑波峰焊也就是常说的全自动波峰焊,基本上可以实现自动生产作业,所有的参数设置和运行调整都是在电脑上进行操作。目前大多的电子生产企业都选用电脑波峰焊进行生产作业。广晟德与大分享下电脑波峰焊的开关机操作流程。
电脑波峰焊

一、电脑波峰焊开启操作程序
1、打开电脑,选择并进入开机画面,输入密码登入系统选项。
2、鼠标选择按钮开关,点击“开机、预热1开、预热2开、预热3开、传送开、喷雾开、洗爪开”等控制开关(“锡炉”为常开状态)。
3、选择“设置窗”,进行参数范围设定。
4、预热区1:90-280℃(参考温度90℃),预热区2:90-280℃(参考温度100℃)。预热区3:90-280℃(参考温度110℃);锡炉:260±10℃;波1高度:10-30,波2高度:10-30。传送带:600-1900mm/min,风机转速:0-2000RPM;喷雾原点:-100—500;
5、设定完毕,按“确定”回到主画面。

二、电脑波峰焊正式运行操作流程
1、加入助焊剂(容量为槽的4/5)并量测比重:0.8-0.830g/cm3。
2、加入稀释剂/酒精于清洗槽,使容量为容器的4/5并开启清洗开关进行爪勾清洗。
3、使用生产的实物板调节传送带宽度,范围为:50-350mm。宽度以能滑动为准,不能过松或过紧;双波高度以到线路板厚度半准。
4、调整喷雾系统的气压值,气缸气压:4-6公斤。喷雾流量:20-50ml/min。气压流量:20-50ml/min。(每分钟喷30次)
5、察看喷雾是否均匀(正常的喷量以均匀喷到板底但又不流动为准),波是否正常,以及其他参数实际值是否在设定值范围,切OK就可进行炉温测试,测试OK后过件,待件正常即可量产。

三、电脑波峰焊关机操作:
1、电脑波峰焊必须保持在自动状态下,并设定好定时开机时间。
2、在电脑波峰焊的电脑主画面/面板上关闭各个设定,除锡温为“开”状态,其余均为“关”。
3、用电脑控制的波直接点击主画面的关闭窗口。
4、用电脑控制的波关闭电脑,结束操作。

网友:
    比较详细··收藏了··可以给新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