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烙铁头保持良好的锡量和流畅性

楼主(2020-05-22):
      自动焊锡机作为最近几年才兴起的高新技术,很多人购买之后却不能很好的使用它,导致其寿命大大缩短不说还有可能使其工作量都上不来,下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烙铁头是怎么焊锡的,怎样让其保持良好的锡量和流畅性的关键。

  一、自动焊锡机锡丝问题:

        需要选用合适的锡丝来配合自动焊锡机焊锡,不过烙铁头上必须保持有锡,且锡量不能过多,所以在工作前挑选锡丝时尽量选择直径适中的焊锡丝来保持烙铁头的锡量,以便让焊点上锡饱满。

        二、烙铁头要保持一个清洁的状态:

        自动焊锡机在使用前一定要把烙铁头上的氧化物清洁干净,这样焊接时可以保持烙铁头有一个很好的上锡状态。同时在焊接完成之后,也要在烙铁头上加上一层新锡,这样就能使烙铁头不至于氧化太快。清洗烙铁头的时候,可用润湿的专用清洁海绵去擦掉烙铁头上的助焊剂残留物和氧化物,或用刀片把这些东西给刮掉,再开始进行焊接。

        三、烙铁头应该要有锡:

        烙铁头表面必须要经常加锡,这样可以使其增加耐用性,尤特别是在自动焊锡机不使用的时候,要经常在上面涂一层锡,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烙铁头的氧化机会,使烙铁头更经久耐用。

        四、烙铁头的选择要合适:

        在自动焊锡时烙铁头的型号选择一定要合适。烙铁头选择不正确,不但会影响自动焊锡机的效率,而且焊接的质量也会大大降低。同时,不同型号的烙铁头其热容量也是不一样的,烙铁头越大,其热容量也越大。选择烙铁头的原则是以不影响临近元件为基础,能够与焊盘直径及引脚上锡面高度相匹配为准,只有这样在焊接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总之,自动焊锡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虽然是一个自动化的程序,不过在焊接时我们只有采用科学的态度来挑选烙铁头,就可以在焊接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一个络铁投是很影响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