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反激式开关电源反射电压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5-22):
反激式开关电源反射电压问题,如果不考虑漏感尖峰电压,那么关断期间开关管承受的最大电压等于输入最大直流电压加上次级反射电压,输出电压一定时,变压器匝比越大,反射电压越高。
另一方面,开关闭合导通期间,次级输出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为初级反射电压加上输出电压,变压器匝比越大,初级反射电压越高,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也就越高。所以匝比的选取需要综合考虑开关管和输出二极管的电压应力。
看到段话对红色那段表示不理解:在开关管断开时反射电压Vor=Np/Ns*(Vo+Vd)+Vlk,匝比越大反射电压越高很好理解。但是在开关管闭合时输出二极管反向电压Vor=Ns/Np*Vlin+Vo,并非像上面所说的匝比越大输出二极管反射电压越越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把输出二极管电压电压计算公式好好看看。

网友(2022-05-25):
最大占空比是在低压满载时   Dmax=Vor/(Vor+Vdcmin).

最小占空比是在高压时   Dmin=Vor/(Vor+Vdc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