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建8 port 的RJ45 cell 库。怎样在建好一个port后,复制其他7个port?...

楼主(2020-05-22):
请教大神,建8 port 的RJ45 cell 库。怎样在建好一个port后,复制其他7个port?感谢!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这样操作的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没这么操作过

网友:
    不支持这样操作的

网友:
    在一个PART中pin name和PIN number只能一对一,你可以复制7个SYMBOL,改下PIN name 和pin number,然后封到一个PART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