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快来,关于多个工程,放到一个工程管理

楼主(2020-05-22):
请教一下各位,现问题如下:一个项目有多个板子(如主板,按键板,开关板等)需要同时放在同一个工程中去管理。类似:PRJ:1)主板原理图  2)开关板原理图.....
都放在一个工程里面有方法吗?保证他们是相互不联系的。

楼主:
    求答复,我们高级电子工程师提出的管理方法,神一般的,求支持

网友:
    AD18 以上的 Multi-Board Project 管理幾個單一PCB項目

楼主:
    您知道怎么使用吗?有教程吗?可以教教我吗,谢谢

网友A:
    每个项目建立一个工作区(Project group),相关的工程(project)都建立在这个工作区内!
打开对应项目需要更改工作区
我们其实使用AD流程大多不对的,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建立工作区(工作组)然后里边建立工程,工程里边建立原理图PCB的顺序!

    高版本的可以建立混合工程,里边可以管理独立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项目建立一个工作区(Project group),相关的工程(project)都建立在这个工作区内!
    打开对应项目需 ...

答主有教程吗?或是截图看看您的,谢谢答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