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名字

楼主(2020-05-22):
元器件贴片三极管的封装SOT-23,上面写有T1 96(可能不对,看不太清),但是只用了两个引脚,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有网友说是一种二极管,请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
9013 9014,之类的三极管可能性大!热电偶采样放大倍数可能用于。不能简单更换,因为放大倍数不同。

网友:
一边只有一个引脚的没用,另一边一个接热电偶的负极和棕色的线,另一个接红色的线,橙色的线是接热电偶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