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循环的初始化接线端

楼主(2020-05-22):
上图是《labview+8.20程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程序里的代码,下图是我使用8.20生成的代码。差异在于:初始化接线端,都是为了初始化i,但是第一张图思路清晰,第二张图的初始化有些别扭。
请问,第一张图左边的初始化接线端是如何生成的?

网友:
那是反馈节点的初始化接线端,在移位寄存器上右键点击菜单 替换为反馈节点 就是图1中的样子了

网友:
在反馈节点上右键菜单 将初始化器移除一层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