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产品过波峰后总会有几个很小的锡珠

楼主(2020-05-22):
为什么产品过波峰后总会有几个很小的锡珠 / P1 d, q5 K. ?5 F

网友:
锡珠小到不危害电路安全距离和爬电距离那就不是问题

网友:
波峰焊小锡珠的产生机理是什么啊?,波峰能否杜绝。 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是波峰焊后有小锡珠,Q部门不同意板面有小锡珠,每次都是让人用刷子刷掉,刷不掉的还要用手抠掉,非常麻烦

网友:
兄弟预热温度不够,你试着把预热温度提高试试;预热不够板子和锡炉里的锡温差过大一接触就会炸锡有锡珠

网友:
    楼上正解··预热温度调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