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45换X轴丝杠,怎么校正原点

楼主(2020-05-22):
cp45换丝杠后,如何校正原点。三星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文件?
先谢了。

网友:
重新对正几个原点坐标

网友:
谢谢。换X轴丝杠。是通过一级密码,进入系统设置吧

网友A:
换一台就好

y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就好

哈哈 还是这个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