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cadence 的PCB editor 无法放置元器件~

楼主(2020-05-22):
我用的是cadence 16.3,先用capture CIS做好原理图,导出网表,再到PCB editor 导入网表,在勾选放置元器件时,等于放置空气一样;还有在capture CIS选中元器件,按住shIFt +S后,在PCB editor也没有出现对应元器件! 现在恳请各位前辈高手指导一下,最好有截图的!

网友:
cadence16.3版你从pcb导入网络表后是看不到元器件的。有几种方法来摆放元器件,一种是place --manual,然后你就可以选择相关的元器件了。还有多种方法。建议你看看于博士的教程视频,很有用。

网友:
你要确定你的零件库里的相关组成是否齐全,而且你零件的版本是否为15版本以上的,然后就是你的pad是否都有,缺一不可的,最好把你的调零件时的提示COPY出来,比较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