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后空焊怎样改钢网的面试问题

楼主(2020-05-22):
今天去面试,一来直接就是炉后一个0.3 pitch ic有空焊,怎样改钢网,把我问懵了,感觉问题好大。

网友:
0.3PITCH的IC难下锡,得使用纳米钢网

网友:
问清楚是原来的开网开口是多少的,厚度是多少的?锡膏是TYPE几的?

网友:
开纳米网可以改善,减少钢网厚度也可以获得好的下锡量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使用电铸网

网友:
锡量平衡,锡多的地方减小开孔,锡少的地方增大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