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回流焊的问题

楼主(2020-05-22):
HELLER回流焊风速太大,调不了,我们用的FPC是软板,经常过炉就会被吹翻,把贴好的IC都吹掉了,现在只
好用高温胶纸粘着过炉,本想用压着治具过的,但是治具材质不是散热的,而且用的软磁也耐不住高温。求教高手
有什么好方法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
有地方可以调的,风机频率那个

网友:
    FPC软板磁性载具啊··用铝合金底座加磁性钢片。铝合金底座背面镶嵌耐高温磁铁

网友A:
    治具做的不行吧,估计夹具选择的材质不对或者是设计缺陷,而且市场上有耐高温的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治具做的不行吧,估计夹具选择的材质不对或者是设计缺陷,而且市场上有耐高温的磁铁

是的  找找耐高温的磁铁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