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bom时,出现 couldn't createdispatch on excel

楼主(2020-05-22):
orcad导bom时,出现 couldn't createdispatch on excel提示,BOM无法导出,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软件装得可能有问题

网友(2022-04-01):
    安装WPS会提示这个错误:error(ORCAP-1082):Couldn't createDispatch on excel

网友:
    安装微软的excel就可以正确导出。难道WPS不能用吗?还是说要在哪里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