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M转PCB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0-05-22):
    随便找了一个简单的板子,尝试用CAM转PCB,CAM如图,转为PCB中为什么board只有原点右上(正坐标),没有显示出来的部分要怎么显示?

楼主:
    CAM和PCB截图如图

网友A:
    Ctrl+A,全选,再剪切,特殊粘贴,勾选保持网络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全选,再剪切,特殊粘贴,勾选保持网络名,试试

图显示不全的问题解决了,感谢。
    请问GERBER能转PCB么?没弄过,想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显示不全的问题解决了,感谢。
请问GERBER能转PCB么?没弄过,想研究一下

AD生成的gerber反向生成PCB是可以的,其他软件生成的gerber我没试过。

    1、在AD里新建CAM文件
2、导入gerber(不要遗漏钻孔文件)
3、菜单Tools->Netlist->Extract
4、菜单File->Export->Export to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生成的gerber反向生成PCB是可以的,其他软件生成的gerber我没试过。

1、在AD里新建CAM文件

嗯嗯,我在网上查的也是这样的,我再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