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半桥功率模块寄生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20-05-22):
    如果想使用Q3D提取一个半桥功率模块的各支路的寄生参数,其布局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标记的,我是不是只需要将键合线簇的各块位置都画一个小矩形sheet来代替键合线簇作为source和sink,并按标记设置成source(如上所标的src i)和sink(如上所标的snk i)就行了?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寄生电容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寄生电容得参数

    什么意思啊?求细说一些。寄生电容参数是什么样的时候才能这么干?

网友(2024-03-15):
    我是这么搞的,但是感觉还是不太正确,希望有人能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