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走微带线还是带状线?

楼主(2020-05-22):
8.1G的DP信号走表层微带线可以吗?走微带线好还是带状线好? 现在是改板不大改的情况下只能走带状线了

网友A:
    层数多的情况下  我都走带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数多的情况下  我都走带状线

12层板,但是所有信号层都走满了线,新加了DP信号16对差分线,目前只有底层有走线空间

网友:
    表底层不长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就看走多长了,最好si给仿一下

网友:
    你好可以的,10gbps 的也能走微带线,走完记得跑下仿真

网友:
    参考层怎么办?

网友B:
    微带线和带状线有啥区别

网友C:
    表层走过3inch的16G差分信号,跑的还可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层走过3inch的16G差分信号,跑的还可以,没什么问题

走线也得3.5inch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层板,但是所有信号层都走满了线,新加了DP信号16对差分线,目前只有底层有走线空间

其他不太重要的走带状线的  可以挪动到底层吗   交换下   重要的走内层

网友:
    最好16对差分线两边包个地,拉开必要的间距。微带线有好处是减少打孔次数减少stub值。缺点会带来EMI问题。微带线如多打几次,建议还是内层吧。长度建议看下DATAsheet是否满足长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带线和带状线有啥区别

    • 微带线是PCB表层的走线,延时小,对于一般FR4的板材,1inch微带线对应的走线延时约140ps;

    • 带状线是PCB内层的走线,延时较微带线大,对于一般FR4的板材,1inch带状线对应的走线延时约170ps;

网友:
    如果微带线直接连,不需要打孔,就直接连

网友:
    高速信号优先带状线,过孔做特殊处理,速度不是特别快的差分怎么方便怎么走,少打孔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带线和带状线有啥区别

学到了,我也是刚开始做高频电路,领导好像提醒我布线时候有的需要带状线

网友:
    带状线优先,其次微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