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2017.2差分S参数如何计算

楼主(2020-05-22):
各位大佬好,请教下siwave 2017.2中如何计算差分S参数?找了半天,发现只能用单端网络进行参数提取。

网友A:
设置差分线就可以了

网友B:
1. 设置差分网络

2. 仿真出S参数结果中计算差分S参数

3. 查看差分S参数

细节参数可以导入到Electronic desktop中看,可以看到更多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差分线就可以了

能否问下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设置差分网络

2. 仿真出S参数结果中计算差分S参数

找到了,万分感谢啊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B:
    1. 设置差分网络

    2. 仿真出S参数结果中计算差分S参数

    请问怎么用Electronic desktop查看siwave导出的S参数和查看差分的眼图。有没有详细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