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2020-05-22):
textscan函数提示输出参数太多,但我需要第8列数据。程序代码:
%读取训练数据
[f1,f2,f3,f4,f5,f6,f7,class] = textscan('trainData.txt' , '%f%f%f%f%f%f%f%f',165);

%特征值归一化
[input,minI,maxI] = premnmx( [f1 , f2 , f3 , f4, f5, f6, f7 ]')  ;

%构造输出矩阵
s = length( class ) ;
output = zeros( s , 3  ) ;
for i = 1
   output( i , class( i )  ) = 1 ;
end

运行提示:错误使用 textscan    输出参数太多。

求助:
trainData.txt为165行8列数据,我想用textscan读取trainData.txt后数据赋给数组,但是需要第8列决策数据,同时还需要将前7列归一化。我不知道现在怎么修改,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要八列数据,为什么'%f%f%f%f%f%f%f',只有七个呢?不应该是八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