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做选焊的大神?

楼主(2020-05-22):
请问有没有做选焊的大神?求指导,设备怎么各个区域的温度时间,预热焊接时间,用那种焊锡与助焊剂比较好?感谢!

网友:
温度设置参照助焊剂推荐曲线助焊剂尽量选择低固含免清洗无卤助焊剂,不容易堵喷头,
不容易腐蚀喷头中的蓝宝石焊锡么,305合金因没冷却,裂缝比较严重,故推荐0307或者SN100C。

网友:
    楼上正解,要根据你PCB的厚度,有无特殊元件,助焊剂的属性来的··没有说固定的·板子厚度不一样·参数设置都有些许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