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色标法

楼主(2020-05-22):
色标法指的是用不同颜色的色带或色点标志在电阻器表面上,以表示电阻器的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色标法具有颜色醒目、标志清晰、无方向性的优点,小型化的电阻器都采用色标法。各种颜色所表示的意义见表1。

  表1电阻器色标法各种颜色所表示的意义

1·两位有效数字的色标法

   这种标志的方法多用于普通电阻器上。它用四条色带表示电阻器的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其中前三条色带表示标称阻值,后一条表示允许偏差,如图1(a)所示。

  图1电阻器色标法

  例如,一个电阻器上面的四条色带的颜色,从左到右依次为红、紫、橙、金,则根据表1的规定,可知其阻值为27x10(3)0=27kΩ,允许偏差为±5%。

2.三位有效数字的色标法

  这种标志方法多用于精密电阻器。它用五条色带表示电阻器的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其中前四条表示标称阻值,最后一条表示允许误差,如图1(b)所示。

  例如,一个电阻器五条色带的颜色从左到右依次为棕、紫、绿、金、银,则根据表1的规定,可知其阻值为175x10(-1)=17.5Ω允许偏差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