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5-22):
 (1)为提高电阻器的稳定性,电阻器使用前应进行人工老化处理。常用的老化处理方法是给电阻器两端加一直流电压,使电阻器承受的功率为额定功率的1.5倍,处理时间为5分钟,处理后测量电阻值。

  (2)电阻器在使用前,应对电阻器的阻值及外观进行检查,将不合格的电阻器剔除掉,以防电路存在隐患。

  (3)电阻器的安装。电阻器安装前应先对引线挂锡,以确保焊接的牢固性。

  电阻器安装时,电阻器的引线不要从根部打弯,以防折断。较大功率的电阻器应采用支架或螺钉固定,以防松动造成短路。电阻器焊接时动作要快,不要使电阻器长期受热,以防引起阻值变化。电阻器安装时,应将标记向上或向外,以便于检查及维修。

  (4)电阻器的功率大于10W时,应保证有散热的空间。

  (5)存放和使用电阻器时,"郡应保证电阻器外表漆膜的完整,以免降低它们的防潮性能。

  (6)电阻器的更换。

  当电阻器损坏而当时又无合适的电阻器可换时,应遵守下列原则:

  ①用阻值较小的电阻器串联,代替大阻值的电阻器,或用阻值较大的电阻器并联代替小阻值的电阻器。

  ②小功率电阻器代替大功率电阻器时,可采用串联或并联的方法。当串、并联的小功率电阻器的阻值不相等时,应计算它们各自分担的功率,使总功率大于原电阻器的额定功率。

  ③代用的电阻器应遵循就高不就低、就大不就小的原则,即用质量高的电阻器代替原质量低的电阻器,用大功率的电阻器代替小功率的电阻器。

  (7)当需要测量电路中的电阻器的阻值时,应在切断电源的条件下断开电阻器一端进行阻值的测量。否则,电路中其他元件的并联阻值会造成误判。

网友:
电阻器安装时,电阻器的引线不要从根部打弯,以防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