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5-22):
有大佬能指导下怎么用verilog实现2✖️2矩阵相乘吗?感谢!

网友:
//----------
00.前提说明
个人使用vivado自带的仿真工具完成array_a和array_b的乘法运算,结果写入array_axb中。
同时有一点要说明,不同的人对verilog实现矩阵运算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用二维数组array代替二维矩阵matrix,同理,三维数组可以代替三维矩阵。所以,工程名字取名matrix,变量名用array,实际使用的时候依据个人命名习惯来处理。
再有,我写的矩阵运算代码比较low,仅当做参考。实际工程中使用矩阵常见两种方式,一种是在arm软核中处理,还有一种是依据C/C++等的矩阵算法进行HLS处理转化成verilog代码。当然,也有高手直接敲verilog代码实现矩阵运算的。
//----------
01.文件说明
sim文件matrix_2x3_sim.v,用来理解矩阵matrix如何使用数组array代替,以及矩阵的赋值;
矩阵运算文件matrix_2x3_top.v,用来实现2x2矩阵array_a与2x3矩阵array_b相乘,结果赋值给2x3矩阵array_axb。
//----------
02.仿真说明
个人使用vivado自带仿真工具,仿真运行时间1us(大于100ns即可)。其中涉及到的矩阵相乘运算中,矩阵显示方式为无符号十进制数unsigned decimal。其他为软件默认设置。
代码也可以在modelsim中运行。
03.个人参考的矩阵运算网址

网友A:
00.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不这么用。
01.verilog对数组元素的数量好像有限制,最大值是10000.
02.仿真图中运算结果注意高低位顺序,它与矩阵的书写顺序是反的。
03.如果有文字或者数值写的有误,以各位大神的评论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不这么用。
01.verilog对数组元素的数量好像有限制,最大值是10000.
02.仿真图中 ...

谢谢老哥!没想到老哥写这么详细,真的太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