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烧写程序的过程中iMPACT闪退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05-22):
用ISE14.7烧写程序的时候,iMPACT可以正常弹出,但在“Create PROM File”配置后,点那个“start adding device file to Revision 0”这个提示的“OK”后,iMPACT就会自动退出,不会弹出让我选择文件的那个“add device”的提示。

就是在这一步点击“OK”后,iMPACT就闪退了。

我看到过有人说把文件夹nt64中的libPortability.dll文件进行重命名、替换等操作,我试了一下并没有效果。

想问下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嘛,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大概率是系统和软件兼容性的问题。换台电脑试一下。
单位系统是64位的XP和WIN7,几十台电脑都没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文件替换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系统和软件兼容性的问题。换台电脑试一下。
单位系统是64位的XP和WIN7,几十台电脑都没这个问题( ...

好 那我按您说的方法试一下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