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乘加器(mac)实现150个数平方和?

楼主(2020-05-22):
这个模块是music算法中的协方差矩阵中的一部分。输入的150个数是16位的,得到的结果是32位。
自己也写了代码可是结果多加了一次第一个数的平方。顶层模块代码如下
  • module rom_mac(
  •         clk,
  •         nrst,
  •         result
  • );
  •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nrst;
  • output wire        [31:0] result;
  • wire        [8:0] SYNTHESIZED_WIRE_0;
  • wire        [15:0] SYNTHESIZED_WIRE_3;
  • wire clk_25;
  • rom_x1        rom_x1_1(
  •         .clock(clk_25),
  •         .address(SYNTHESIZED_WIRE_0),
  •         .q(SYNTHESIZED_WIRE_3));
  • mac        mac_r11(
  •         .clock0(clk),
  •         .clock1(clk_25),
  •         .dataa(SYNTHESIZED_WIRE_3),
  •         .datab(SYNTHESIZED_WIRE_3),
  •         .result(result),
  •         .aclr0(~nrst)
  •         );
  • cnt        cnt_add(
  •         .clk(clk_25),
  •         .nrst(nrst),
  •         .q(SYNTHESIZED_WIRE_0));
  • pll pll_25(
  •         .inclk0(clk),
  •         .c0(clk_25)
  •         );
  • endmodule
  •

复制代码

调用了quartus的ip核ALTMULT_ACCUM、rom:1-port和pll。

网友A:
看仿真波形,rom地址为0的值440读取了两个时钟周期,由于mac与rom的读取处于同步状态,那么地址0的值就行进行了两次操作。
//------
我安装的QuartusII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rom的IP,没法搭工程。
理论上讲这个IP应该还有一个使能信号才对。要不然rom一直处在读数的状态。
//------
假如rom无使能端口,那么改变mac的复位信号aclr,使它延后一个时钟周期,这样就跳过了初始时刻rom的第一个值。
例:
always@(posedge clk_25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nrst) aclr0<= 1;//aclr0<= ~nrst;
   else      aclr0<= 0;//aclr0<= ~nrst;
end
//------
归根结底,程序没有大问题。
主要是top层对某些关键信号的控制不太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仿真波形,rom地址为0的值440读取了两个时钟周期,由于mac与rom的读取处于同步状态,那么地址0的值就行进 ...

谢谢,找到了rom 的使能信号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