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一根导线的线宽,在pcB上,知道瞬态电流37A,持续时间200 ms,铜箔厚0.07mm,求指导,谢谢!

楼主(2020-05-22):
怎么计算一根导线的线宽,在pcB上,知道瞬态电流37A,持续时间200 ms,铜箔厚0.07mm,求指导,谢谢!

网友A:
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PCB厂家)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 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15~25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

I=KT0.44A0.725    (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铜的熔点是1060℃),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MIL(不是毫米mm,注意是square mil.)

I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mp),一般 10mil=0.010inch=0.254可为  1A,250MIL=6.35mm, 为 8.3A。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A:
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PCB厂家)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 ...

这样的计算只是针对稳态的情况吧,像楼主这种瞬时的该如何去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