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PD仿真无法看到分割的电源平面

楼主(2020-05-23):
最近在进行电源仿真:我的6层板,第四层是电源层,里面分割有好几个不同的电源,电源通过磁珠接LDO的输出,但是仿真发现无法显示电源平面;
理想情况先,在选择对应的电源时,应当显示对应的电源平面,如图

网友A:
显示是不是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是不是没设置对?

是指?能介绍下那个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是不是没设置对?

对应的电源平面已经打开显示了,

网友:
学习。这是网上的学习视频?

网友(2020-06-24):
网上视频出现过好多次。学习中

网友(2020-11-19):
分立器件的模型,比如磁珠要设置一下。磁珠另一边接的网络也需要是 Power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