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IBIS模型库

楼主(2020-05-23):
    求IBIS模型库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69&highlight=IBIS%C4%A3%D0%CD%BF%E2
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69&highlight=IBIS%C4%A3%D0%CD%BF%E2
    看看这个 ...

    这个存储的仿真模型  好像没啥用吧

网友B:
    给你的不一定有用,这一般都是根据需求去下,常规的芯片厂家都有提供。IBIS,AMI,S参数基本都可以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的不一定有用,这一般都是根据需求去下,常规的芯片厂家都有提供。IBIS,AMI,S参数基本都可以找到

请教下,针对于一些无源器件的IBIS模型,例如电阻电容,电容有模型但不是IBIS的,电阻就基本没找到,有啥法子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针对于一些无源器件的IBIS模型,例如电阻电容,电容有模型但不是IBIS的,电阻就基本没找到,有啥 ...

电容应该是s参数模型啊,官网应该能找到模型,IBIS是针对I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容应该是s参数模型啊,官网应该能找到模型,IBIS是针对IC的。

    我知道无源器件都是S参数模型,但文件的格式是通用的嘛,我在Murata官网下载的模型是MOD格式,文件软件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无源器件都是S参数模型,但文件的格式是通用的嘛,我在Murata官网下载的模型是MOD格式,文件软件无 ...

S参数,IBIS,AMI基本常规器件都会根据对应器件种类提供相应的一种或者多种模型或者参数的,有的还有HSPICE之类的。
    有的高级的芯片,FPGA之类的可能会需要授权,但对于大公司,常规的阻容,DDR,CPU基本都找的到。找不到就直接搜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无源器件都是S参数模型,但文件的格式是通用的嘛,我在Murata官网下载的模型是MOD格式,文件软件无 ...

murata 官网提供的model应该有不同格式,我下载的都是s2p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urata 官网提供的model应该有不同格式,我下载的都是s2p格式的。

    谢谢,是我格式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