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oDimm连接器的CKT怎么提取的,还是找厂商提供的参数?

楼主(2020-05-24):
SoDimm连接器的CKT怎么提取的,还是找厂商提供的参数?

网友A:
    文本文件,可以自己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本文件,可以自己编写

杜老师,提取的DQ后面的一串数字是什么参数?

网友:
    管脚相对于该器件原点的相对坐标,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