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如何单独全选元件,或丝印一起编辑

楼主(2020-05-25):
唉,99SE真是泪啊,好难用,PCB选个元件都选不上,一点一大堆,没办法单独选丝印和元件,或是网络,谁能解答下

网友:
99se PCB里选中对象,可以通过shift键+鼠标左击实现,对象变为白色即表示选中。x+a则表示取消全部选中。
元件、track、polygon等对象都可以通过本方法选中。
元件内的丝印,需要先解锁元件(不勾选Lock Primitives),才能选中。

网友:
    Ad18以后的可以单独选择器件 丝印 走线 过孔

网友:
    刚开始学画板的时候用的99SE,后面就没用了,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