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空间模型

楼主(2020-05-25):
如何将一个串级控制系统转化为状态空间模型

网友A:
1、可以根据控制框图手动推导
2、利用系统输入输出数据,进行系统辨识,辨识可以使用System Identification Too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根据控制框图手动推导
2、利用系统输入输出数据,进行系统辨识,辨识可以使用System Identificatio ...

好的,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