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信号是不是可以不用控制阻抗?

楼主(2020-05-25):
    低速信号是不是可以不用控制阻抗?

网友:
    我觉得也需要控制吧!

网友:
    你可以具体说说速率或者信号名,一般不需要控制。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好多都不需要控制。

网友:
    一般都是要控制的

网友:
    无论低速还是高速信号都对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以及过冲都有要求。阻抗匹配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
    我知道射频信号一般不控制阻抗,但是低速的好像都要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