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高亮的显示arc 呢?能不能一下把所有的arc 都显示呢?

楼主(2020-05-25):
怎样才能高亮的显示arc 呢?能不能一下把所有的arc 都显示呢?8 `' Z/ v: L& H- a" t

网友:
因在同一个文件中ARC 的D 码也各有不同,只要选择当前要显示的D 码,再按一下“H”键,这时所有相同的D 码会高亮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