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可以交换引脚吗?

楼主(2020-05-25):
哪位大侠知道,AD是否可以交换引脚对,比如(URAT1_TX/UART1_RX)和(UART2_TX/UART2_RX)成组的交换,不是向普通的交换引脚一样

网友:
    你这是把串口改了啊,这个应该和器件的管脚有关吧,你这样换了还能通讯吗?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应该不行

网友:
    重畫一個比較快吧

网友:
    有较多交换的还是原理图更新过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