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背钻STUB板厂最小可以做到多少呢?

楼主(2020-05-25):
目前在做一个56g高速板,stub如果还是按之前8mil-12mil来做的话,信号质量会受到影响,请教下目前板厂工艺能力stub最小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
0.15±0.05mm  尾桩按不超过0.2mm可以试试.

网友A:
中径 0.6042~0.6214 大径 0.7075~0.7275 小径 0.5208~0.5295

楼主:
stub可以做到6mil以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径 0.6042~0.6214 大径 0.7075~0.7275 小径 0.5208~0.5295

这个单位是毫米吗?10mil的孔径属于中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