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设置铜皮到板框的距离?

楼主(2020-05-25):
AD如何设置铜皮到板框的距离?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1.设置规则,快捷键D+R。新建Clearance规则,可命名
2First Object Matches 选择Custom Query ——>Query Builder,
选择Object Kind is ——> Poly,再将 IsPolygon改为 InPolygon
    3.Second Object Matches选择Layer——>Keep-Out Layer
4.修改间距,更新铺铜

网友:
    高级敷铜设置吧,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设置规则,快捷键D+R。新建Clearance规则,可命名
    2First Object Matches 选择Custom Query ——>Query B ...

感謝大大無私指導,立馬來試試。

网友:
    设置keepout layer到铜皮的规则

网友:
    像我这种不喜欢用Keepout的人,用的是设计规则里的Board Outline Clear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置规则,快捷键D+R。新建Clearance规则,可命名
    2First Object Matches 选择Custom Query ——>Query B ...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board outline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