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封装的等级有哪些?

楼主(2020-05-25):
电子封装的等级有哪些?

网友:
从整个封装结构讲,电子封装包括零级封装、一级封装、二级封装、三级封装和四级封 装。零级封装:芯片上互连; 一级封装:将芯片封装成器件; 二级封装:是指将电子元器件( 包括已封装的芯片)安装到印刷电路板上。主要钎焊方 法包括通孔插装技术、表面贴装技术、芯片直接安装技术; 三级封装:子系统组装,将二级封装插到电路板上; 四级封装:整机电子系统如电子计算机的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