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规格

楼主(2020-05-25):
耳机规格
频率响应/频响范围/Frequency Response』的单位就是Hz  。赫兹(Hz/Hertz)是计算「频率」的单位,简单来说,意思是每秒的周期震动次数 ─── Hz越高,代表震动的次数越多,音调越高,Hz越低则反之。不过在耳机的盒子上,我们常见的就仅只是频响的「范围」。

一般来说,我们人耳可以听见的评响范围是在20Hz-20,000Hz,超出这个范围的声音,"大部分"的人耳是没办法听得到,但是可能可以感觉得到。

然而,『频率响应』这个规格,其实仅有展现出耳机可以发出的声音,但是并不能呈现该副耳机在高频(高音)/低频(低音)表现的质量,仅是个参考数据。实际耳机的音色、质量,还是需要您直接到店家现场,带着您心爱的音乐和Mp3直接试听哦!

灵敏度(Sensitivity)

「灵敏度/音压感度/Sensitivity」顾名思义,简单说,就是耳机对于输入讯号的反应程度啰!而这个反应的程度,是以发出的声音大小,来做计算。猜猜看,声音的大小的度量单位是什么呢??(提示:噪音的大小,都用什么单位来计算呢?)

没错,就是分贝数,也就是dB值。

灵敏度的单位,可以简写成dB/mW(分贝数/毫瓦)。我们平时所说的耳机「灵敏度」,意思就是:讯号来源提供给耳机1mW(毫瓦)的电功率时,在频率1000Hz时,耳机能够发出来的「声音大小」,就是该耳机的灵敏度值。一对灵敏度高的耳机,某程度上代表「容易被驱动」──即使是配合MP3/随身播放器使用,仅需一般的音量功率,就可以让耳机产生足够的音量声响。

而举例来说:用同一台机器/讯源来测试、在两副耳机阻抗规格相同的前提之下,一副标示96dB/mW的编号A耳机,和一副标示92dB/mW的编号B耳机,测试后,展现出来的音量大小则会有差别。(请参考下图)

而若是要A耳机和B耳机呈现同样的音量大小(dB值相同),则A耳机使用较小功率的讯源(MP3)即可以有和B耳机一样的音乐大小声。

耳机的灵敏度,仅是耳机可以发出多大声响、音量的参考数值,和音质的呈现没有绝对的关系。因此,还是提醒大家,在耳机的挑选上,最好还是要前往店家试听,才能够确保买的耳机就是最适合您的喔!

阻抗(Impedance)

「阻抗」简单来说,就是当声音的讯号从手机/MP3等装置…,经过耳机传输过程中会遭受的「阻力」。阻力越大,相对的手机/MP3…等讯号装置,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才能推得动耳机。所以若阻抗越小,耳机就会越好推动,手机/MP3给耳机一点点声音(输出讯号),耳机就会有很大的反应,也就是音量不需要调得很高,耳机感觉起来就会很大声,也就是…….灵敏度很高的意思啦!!

因此阻抗与灵敏度是密不可分却彼此唱反调、像是争取妈妈给的大饼的两兄弟,因为阻抗大灵敏度就低,相反的阻抗小灵敏度就高。

「阻抗」是以Ω(奥姆ohm)为单位,根据奥姆定律,阻抗越低,电压越低,电流越大。反之阻抗越高,电压越高,电流越低。也就是说,阻抗大小会影响耳机驱动方式。

现在MP3、手机、平板计算机….等手持式装置设计的趋势,为了省电与更轻巧的设计需求,对于耳机输出功率(也就是对耳机的推力)设计越来越小(甚至每声道低于5mW的水平),也因此近年来,小型入耳式耳机的为了满足上述趋势,就会把阻抗做小,让耳机更好推,小小音量输出可获得大大的震撼。

那么……..如果使用低阻抗耳机,但是音质听起来还觉得不够好,这有可能是因为使用大型触碰屏幕的手机、或是用PSP或NB一边听音乐、一边打游戏,同时你的手机、NB或是PSP太忙碌了,分配给耳机的讯号能量就不够(也就是让MP3太操劳啦.....),也就无法将耳机驱动的很完美,造成音质可能会有不够好的感觉。所以对声音质量特别要求的人,会额外再购买耳机扩大机(耳扩),以提供耳机足够的能量,让耳机可以有百分百的表现。

不过也不是一味选低阻抗的耳机,就是好,因为必须根据你的声音播放设备,来选择「适合」的耳机。像是用于DVD、电视机、VCD…这种大型的家庭试听设备,就必须用高阻抗的耳机(100甚至200奥姆以上),才能听到很多声音表现的震撼力,而且因为这些设备的「力道」很大,低阻抗耳机会受不了,容易「烧坏」。

一般用在MP3、CD Player、平板计算机、PSP…等手持式产品的耳机都是「低阻抗」耳机,一般介于16~64Ω之间,最常见的平均值为32Ω。阻抗做得越低,对于要求轻巧、省电、输出功率小的手持式装置,才能够推得动耳机,对于声音细节的表现才能完整呈现。

因此下次选购耳机,记得要选「适合」的!并不是阻抗越大就越好喔!

来源:中国音响网

网友:
为了省电与更轻巧的设计需求,对于耳机输出功率(也就是对耳机的推力)设计越来越小